[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内部LPRC可以校准吗?

楼主(2015-08-03):
疑问如题,现在自己的应用中,需要使用内部开门狗做一个小延时来降低一部分功耗,代码简要如下:
void msSleep (u16 value)
{
    u16 count = value / WDT_GRANULARITY;

    count = (count == 0) ? 1 : count;
    EnableWDT(WDT_ENABLE);
    while (count--)
    {
        mPWRMGNT_GotoSleepMode();
    }
    EnableWDT(WDT_DISABLE);
}

但发现在不同的IC中,调用该函数后,定时的时间各不相同,排查后,判断是内部LPRC精度原因造成。
请问PIC单片机有对该振荡器校准的方法吗?

网友A:
1.不能校准
2.楼主设计之前不看资料,低频rc误差可以到50%
3.可以想办法软件补偿

楼主:
纳尼~ 确实没细看资料:'(,现在在考虑用定时器去“软件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