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读写W25Q128 速度问题

楼主(2015-08-03):
各位大虾早上好, 最近在项目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还请解惑。
问题是这样的,利用STM32的SPI读写W25Q128, 读写速度非常慢, 造成了读取传感器的数据丢失, 其中SPI2 的配置如下: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SPI2_ReadWriteByte(0xff);

}

主函数里面有2个写SPI的语句,
SPI_Flash_Write((u8*)Pre_data_buf,Pre_flash_address,6);
SPI_Flash_Write((u8*)Dat_buf,flash_address,1200);
unsigned int flash_address =0;
unsigned int Pre_flash_address =10*1024*1024;
调试发现,这两个语句写SPI都花了将近400ms, 这个时间是不是太大了啊, SPI的速度有9M ,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读写的数据多吗?
读写的内容都是正常的吗?
看过波形吗?

网友B:
似乎不是STM32的问题;
是不是芯片不行啊;
或者板子画的不好

网友C: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设置了AF以后再用GPIO设置高电平???

2、一般来说,MISO引脚不要设置为AF,设置为IPU

3、 Pre_flash_address =10*1024*1024。最好写成 Pre_flash_address =10UL<<10<<10

网友D:
读写的内容都是正常的吗

网友E:
256换页时,需要占用很大一部分时间。1200/256,需要换4次页,你可以测试下跨页时的时间,我建议,最好每256就存一次,不要等到1200了再存。

网友F:
spi flash写是很耗时的,就算是片上flash写也不算快。。。。如果你是阻塞代码想快都快不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 ...

第2点,没看明白。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