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奈奎斯特定理

楼主(2015-08-03):
为什么说大于奈奎斯特频率的噪声就会混叠到0- fs/2 内从而干扰或污染我们感兴趣的信号? 求解

网友A:
自己去翻书看采样定理(即奈奎斯特定理),书中应该有详细说明。

网友B:
ADC采样后的信号。

谢谢大家!

必然包括输入信号的噪音。

再次感谢大家!

ADC的采样频率决定了输入信号的带宽。

如果信号的带宽是20K。

那么你就会用44k进行采样。

谢谢大家!

如果信号输入带宽是100K。

那么你应该用不低于200K的速度采样。

既然你确定了输入信号的带宽。

那么高于带宽的意味着你把其当作了噪音。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自己稍微画画图试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D(2015-09-15):
看我能不能说明白。采样定理有两种理解。多数人理解是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实际上有效信号的带宽的两倍。比如1K的语音信号,调制在1M的载波频率上,为了解调我们应该用2M的采样频率,还是用2K的采样频率呢?采样定理告诉我们用2K的采样频率采1M的已调信号就可以了。这就会出现你到底是采集的1K以下的信号还是调制在1M载波上的1K信号呢?当你用1K信号去采样1M已调信号的时候,就会造成混淆,或叫混叠。如果在AD前面加了一个1M中心频率,带宽为2K的滤波器,就可以保证用2K的采样频率,采集到了调制在1M频率上的带宽小于1K的音频信号。

网友E:
如楼上所说,奈奎斯特-香农定理是有两种表达方式,(1) fs >= 2*fH;或更广义点,(2)fs >= 2*fB,where fB = fH-fL。

不过后者不是通用的,是有条件的,折叠频谱时候要小心,要使fH-fL的频谱正好落在一个n*fs/2~(n+1)*fs/2页面内,最好不要跨页。跨页其实也是可以的,但要避免谱线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