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阻式传感器可以同时接两个检测电路吗?

楼主(2015-08-03):
现在汽车上有电阻式温度传感器,直接接汽车上的仪表,仪表入口处的处理电路如下,W_TEMP为传感器的输出端(传感器另一端接地),RA0接单片机或者处理电路。
因为该传感器不带数字输出接口,在确保汽车仪表本地显示功能正常的前提下,我想通过一个远程监控设备对接该传感器的输出,即通过单片机从RA0处再引出一根线进行AD采样,请问是否可行?会不会对车上原来的检测电路造成干扰影响精度?
谢谢!

网友A:
可行,
你说的远程设备是什么意思,跨设备?跨电路板?加缓冲输出吧;

网友B:
估计影响甚微,可验证确定

注意要有隔离性能,防故障影响

楼主:
好,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