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串口中断后会立马进入定时器中断里

楼主(2015-08-03):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CC3)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FLAG_CC3);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0);

                   TIM_Cmd(TIM5,DISABLE);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16 Rx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RxData==0x00)  //逆时针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
          if(RxData==0x01)  //顺时针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
          if(RxData==0x03)
              {
                    TIM_Cmd(TIM5,DISABLE);
                  }
          if(RxData==0x04)
              {
                    TIM_Cmd(TIM5,ENABL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SE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这是两个中断函数,当我向串口发送0x00时,就立马进入TIM2中断,晕死。

网友A:
你是不USART和tim3的引脚口用的是一个啊

网友B:
刚刚才看到一个关于引脚复用的帖子,难道这里就马上来一个实例。

网友C:
串口中断加上溢出处理看看

网友D:
是不是引脚复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