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默认的是POW_Saving开启的,但为什么LCD还是亮的

楼主(2015-08-03):
有个问题想请教:
1.TI 的BLE 4.0 中默认是POW_SAVING 开启的,此时是PM2开启,外设功能都是关闭的,也就是说第一次烧录的时候,LCD应该是不亮的,但为什么LCD仍然有显示。

楼主:
坐等三楼

网友A:
不明白,lcd和POW_SAVING有什么关系?
你用的什么型号mcu?什么开发板?用的哪个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lcd和POW_SAVING有什么关系?
你用的什么型号mcu?什么开发板?用的哪个协议栈? ...

ti cc2540 协议栈是BLE4.0 ,在POWER_SAVING 开启的时候,不是低功耗吗. 此时晶振是处于PM2,外设不是都关闭了吗? LCD应该也不会工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 cc2540 协议栈是BLE4.0 ,在POWER_SAVING 开启的时候,不是低功耗吗. 此时晶振是处于PM2,外设不是都关 ...

不一定啊。要看你的硬件是什么情况。一般进入低功耗之前,要关断lcd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要看你的硬件是什么情况。一般进入低功耗之前,要关断lcd的供电 ...

Power mode 2 (PM2): The voltage regulator to the digital core is turned off. Neither the 32-MHz XOSC nor the 16-MHz RCOSC is running. Either the 32-kHz RCOSC or the 32-kHz XOSC is running. The system goes to active mode on reset, an external interrupt, or when the Sleep Timer expires.
Power consumption: 0.9 uA
Transition to "active" mode: 120 uSec

系统低频工作时,照理说是不支持SPI,也就是LCD功能的吧。不管什么硬件,在这点上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wer mode 2 (PM2): The voltage regulator to the digital core is turned off. Neither the 32-MHz XO ...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lcd,有些lcd不和它通讯也会保持原来的数据一直显示
另外,lcd的功耗主要在液晶供电上,通讯只占很小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