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T SPI DMA异常

楼主(2015-08-03):
(无正文)

楼主:
附: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GPIOB->BSRRH = GPIO_Pin_5;
  /* Test on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if (DMA_GetFlagStatus(SPIx_RX_DMA_STREAM,SPIx_RX_DMA_FLAG_TCIF))
  if(DMA_GetITStatus(SPIx_RX_DMA_STREAM, DMA_IT_TCIF0))
  {
     DMA_ClearITPendingBit(SPIx_RX_DMA_STREAM, DMA_IT_TCIF0);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STREAM,SPIx_RX_DMA_FLAG_TCIF);

            ab =spi_aRxBuffer[0];
             ba =spi_aRxBuffer[1];
            spi_head_cmd =spi_aRxBuffer[2];
       if((ab ==0xAB) &&  (ba ==0xBA ))
               {
                  spi_deal_handle(package_status);
                    ab =0;
                    ba =0;
           }
           else
                   {
                        dma_reinit();

           }

  spi_receive_data_enable();

  }
}

楼主:
程序异常的时候,我是这样处理的。
void dma_reinit(void)
{
     DMA_Cmd(SPIx_RX_DMA_STREAM,DISABLE);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STREAM,DMA_FLAG_TEIF0 | DMA_FLAG_DMEIF0 | DMA_FLAG_FEIF0);

}

void spi_receive_data_enable(void)
{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STREAM,SPIx_RX_DMA_FLAG_TCIF);
  //DMA_DeInit(SPIx_TX_DMA_STREAM);
  DMA_DeInit(SPIx_RX_DMA_STREAM);

  /* Configure DMA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PI_BUFFERSIZ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INC4;//DMA_MemoryBurst_Sing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 (&(SPIx_WIFI->D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Configure TX DMA */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SPIx_TX_DMA_CHANNEL ;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spi_aTxBuffer ;
//  DMA_Init(SPIx_TX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RX DMA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SPIx_RX_DMA_CHANNEL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spi_aRxBuffer ;
  DMA_Init(SPIx_RX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x_WIFI, &SPI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STREAM,SPIx_RX_DMA_FLAG_TCIF);
        DMA_ITConfig(SPIx_RX_DMA_STREAM, DMA_IT_TC, ENABLE); //wyz add
        DMA_Cmd(SPIx_RX_DMA_STREAM,ENABLE);
         SPI_I2S_DMACmd(SPIx_WIFI,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SPI_Cmd(SPIx_WIFI, ENABLE);
}

楼主:
测试,SPI接收异常的时候,我清掉一些错误标志位,并且DMA_Memory0BaseAddr 我也重新初始化了,这样还是不能正常接收。

网友A:
我在项目中也发现了F405 SPI DMA  Rx 的数据错位问题。
我的工作条件是: 10M速率, 每帧32字节,SPI 模式为2线接收模式,每毫秒接收3帧。
数据出错的概率约为 1/1600-1/2500, 数据错位模式如下:
正常顺序: A,B,C,D,E,F,G,H,I,J,K,L,M,N..
出错顺序: A,J,K,L,M,N..
第一个数据正确,中间少了8个字节的数据。
此问题至今未解决

网友B:
个人认为,首先不要怀疑人家片子的DMA有问题,先从自己写的代码这方面入手查找问题,或者好好看看外围spi设备的用户手册,是不是操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