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曼彻斯特编码的一个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5-08-03):
曼彻斯特编码是如何实现数据传输的防干扰的,还有下面这句话后两句什么意思“这样的编码方式可以在长时间没有电平跳变的情况下,仍然对任意的二进制数据进行编码,并且防止在这种情况下同步时钟信号的丢失以及防止低通模拟电路中低频直流飘移所引起的比特错误”,谢谢指导

网友A:
曼彻斯特编码并不是为了防干扰,而是通过消除可能存在的直流电平来避免某些信道在过长直流电平下时出现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曼彻斯特编码并不是为了防干扰,而是通过消除可能存在的直流电平来避免某些信道在过长直流电平下时出现误码 ...

大神,那无线收发装置只要靠什么实现防干扰的作用,我现在在做433mhz的无线收发,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那无线收发装置只要靠什么实现防干扰的作用,我现在在做433mhz的无线收发,向你请教,谢谢 ...

抗干扰要采取综合措施,视具体应用而定,比如采用循环冗余编码等等,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