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线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5-08-03):
USB线一定要加屏蔽吗?
现在的情况是:我的USB线很短,只有8厘米左右,就这种情况还需要加屏蔽线吗?
现在我的USB线一端是5芯塑料接口,一端因为是4芯塑料接口,4芯这端无法加屏蔽线
单单把屏蔽线引到5芯塑料接口其中一口和不接屏蔽线有什么区别?
这个USB的功能是触摸屏控制。

这么短的USB线真不知道要不要加?不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差分信号。

谢谢大家!

屏蔽线应该是GND。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

谢谢大家!

你的意思就是不用加咯

网友B:
8厘米,不用加。如果USB线周围有特别强干扰,要加屏蔽。什么事情因条件、环境的不同而改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厘米,不用加。如果USB线周围有特别强干扰,要加屏蔽。什么事情因条件、环境的不同而改变。没有一成不变的 ...

不好意思  刚看到 谢谢   现在做的线束直接把屏蔽线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