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程序按键等待问题

楼主(2015-08-03):
gp, IO, pi, GPIO, Oct

我是想让按下按键1,电机开始转,主函数中设置等待程序,但是按键后不转,请大家帮帮忙

//主函数中问题句子
    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3);
//将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3);//后电机正常运转
    DELAY_US(50L);
    startmotor();

//IO初始化定义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3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53  拉高IO口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3  = 0;           // 设置为一般IO口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3   = 0;            // IO口方向为输入
EDIS;

IO外部连接图

IO外部连接图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你的按键先做防抖动处理

网友A:
startmotor();

此函数执行完的后面是什么?

网友A:
执行完不会又回到while中去判断了吧
你一直按着按键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motor();

此函数执行完的后面是什么?

这是主函数最后
        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3);

    DELAY_US(50L);
        startmotor();
         // convert and store in 8 results registers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whil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完不会又回到while中去判断了吧
你一直按着按键看什么情况

一直按着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你的按键先做防抖动处理

这样属于防抖动吧

while(!flag)
    {
            if(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3 == 0)
            {
                     KeyTime++;
                     if(KeyTime >= 6000)
                     {
                             flag = 1;
                         }
                }
        }
        startmotor();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while(1)
{};
}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IO50没有设置低电平(GND),不通

网友B:
不可以使用按键芯片之类的吗?
感觉IO资源是很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