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保护电路为什么要加VD2呢?

楼主(2015-08-03):
这样加了VD2启不是按键一按就会明亮,怎么说暗亮呢?还有加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搞不明白,难道是白炽灯只有在交流才能发亮吗?

网友A:
这个电路,目的是白炽灯上电时仅加半数功率(冷态)。这已经起到了限制电流作用。

网友B:
这是个“软启动”电路,为保护灯丝。
上电时,可控硅因RC延迟电路而未被触发导通,这时灯泡仅靠VD2提供回路,处于半周期导通态,灯丝受到的电流冲击较小。可控硅被触发导通后,灯泡全亮。

网友C:
先是半波启动,然后全波工作

网友D:
因为没有VD2,就跟没有保护电路的效果几乎一样,

网友E:
据说白炽灯经常在开启瞬间坏掉。
你这个电路,瞬间电流基本上还是很大的,毕竟半波一直导通的。
所以,效果如何,还真的很难说,除非做很多实验来验证。
理想的,是交流双向移相触发,功率慢慢增加。

网友F:
回楼上:半压哟…

网友E:
回楼上,半压的,瞬间电流还是一样的。
至于效果是否有,不好说,反正我没有做过实验。
如果把可控硅电路去掉,灯泡的寿命肯定可以延长,只是亮度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半压的,瞬间电流还是一样的。
至于效果是否有,不好说,反正我没有做过实验。
如果把可控硅电路去 ...

你只能说第一个半周是一样的,后面则不一样。事实上,冷态电流冲击的延续时间可是多个周期的,所以串二极管还是可以有效降低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