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63A与MCu的 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5-08-03):
ADS7863A中有引脚SDOA、SDOA,只有一个SDI。那要怎么与MCu连接呢?MCU需要用到两组的SPI接口吗?小弟不解,求帮忙。

网友A:
你好    网上有相关论文  :两片ADS7863与TMS320F28335的接口设计
有时间看看

网友A:
看了一下ADS7863A的手册    它是分两路的
这两路是独立的吧    你如果需要两路同时使用   那就需要两路SPI接口去读取数据
如果MCU只有一路SPI   咱们继续交流接下来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ADS7863A的手册    它是分两路的
这两路是独立的吧    你如果需要两路同时使用   那就需要两路S ...

如果是两路的SPI,怎么只有一个SDI?硬件上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