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在KINETIS DESIGN STUDIO如何自己添加中断

楼主(2015-08-03):
不使用PE,自己怎么添加中断?

楼主:
软件kinets design studio,MCU is MKE02Z64VLC2 ,软件新手啊
对于中断的使用有些疑问;
在VECTORS.C 文件里  中断的声明为
(tIsrFunc)&Cpu_INT_NMIInterrupt,   /* 0x02  0x00000008   -2   ivINT_NMI                     used by PE */
但是在events.h 文件中 中断程序又声明为
void Cpu_OnNMIINT(void);
这是为什么?
如果不使用PE,自己定义FTM中断时该如何处理?
望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kinets design studio,MCU is MKE02Z64VLC2 ,软件新手啊
对于中断的使用有些疑问;
在VECTORS.C 文件里 ...

楼主是说怎么用中断吗

楼主:
例如我要手动增加一个定时器定时中断(看PE生成的代码有点绕),如何添加定时器中断代码呢?

网友B:
PE里面写的都是验证过的,楼主耐心看一下吧

网友C:
如果你建一个不包含PE的工程,你就只需要做的将自己定义的中断函数与vector.h中的中断向量对应起来即可,
而如果的工程内包含了PE,那你创建中断函数时,还需要在PE中的component中就定义好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