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sb 转 网口

楼主(2015-08-03):
麻烦请问下,我们使用的板子是imx6 sabresd 的,因为板子上没有做网口的接口,是否可用用usb 做成网口?

网友A:
USB转网口,有现成的方案,比如AX88772等,类似芯片找找也许有,千兆的话由于USB速率问题可能到不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现在有了USB,什么做不了啊,都有现成的USB转网口的方案

网友C:
可以啊,现在电脑上几乎只剩下USB了,用USB转网口的方案吧

网友D:
关注一下,应没问题......

网友E:
可以的,上淘宝买个9601的网卡,menuconfig中选一下编译,就能用

网友F:
现在网上有很多USB转网口的,比如ax8872

网友G:
2楼说的对,如果想转的话,应该考虑千兆速度是否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楼说的对,如果想转的话,应该考虑千兆速度是否支持

转是可以的,但是速度达不到千兆。最大480M。

网友H: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楼上的朋友都给出了一些方法,通过USB来扩展是OK的,不过最多速度为480M。通过PCIE来扩展可以达到千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楼上的朋友都给出了一些方法,通过USB来扩展是OK的,不过最多速度为480M。通 ...

学习了......

楼主:
我的想法不是接个什么扩展,据我了解,在AMBA 的方案里面用 usb gardget可以配置转串口 ,也可以配置转网口,而不是外部扩展,如果要外部扩展的话,那还是直接想办法弄板上网口比较好!

网友F:
可以啊,现在有好多现成的USB转网口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