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28335 SCI 测试问题

楼主(2015-08-03):
DSP, TE, TI, ni, IO
DSP 28335 SCI 使用TI官方例程回环测试的时候只验证发送的时候,发现发送延迟二个值?我是个新人,求大神们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
//
// FILE:    Example_2823xSci_Echoback.c
//
// TITLE:   DSP2823x Device SCI Echoback.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23x header files.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operation.
//
//    Connect the SCI-A port to a PC via a transciever and cable.
//    The PC application 'hypterterminal' can be used to view the data
//    from the SCI and to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SCI.  Characters recieved
//    by the SCI port are sent back to the host.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23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DESCRIPTION:
//
//
//    This test recieves and echo-backs data through the SCI-A port.
//
//    1) Configure hyperterminal:
//       Use the included hyperterminal configuration file SCI_96.ht.
//       To load this configuration in hyperterminal: file->open
//       and then select the SCI_96.ht file.
//    2) Check the COM port.
//       The configuration file is currently setup for COM1.
//       If this is not correct, disconnect Call->Disconnect
//       Open the File-Properties dialog and select the correct COM port.
//    3) Connect hyperterminal Call->Call
//       and then start the 2823x SCI echoback program execution.
//    4) The program will print out a greeting and then ask you to
//       enter a character which it will echo back to hyperterminal.
//
//    As is, the program configures SCI-A for 9600 baud with
//    SYSCLKOUT = 150MHz and LSPCLK = 37.5 MHz
//    SYSCLKOUT = 100MHz and LSPCLK = 25.0 Mhz
//
//
//    Watch Variables:
//       LoopCount for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sent
//       ErrorCount
//
//
//###########################################################################
// $TI Release: 2833x/2823x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V133 $
// $Release Date: June 8, 2012 $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scib_echoback_init(void);
void scib_fifo_init(void);
void scib_xmit(int a);
void scib_msg(char *msg);

// Global counts used in this example
Uint16 LoopCount;
Uint16 ErrorCount;

void main(void)
{

    Uint16 ReceivedChar;
    char *msg;
int 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 the pins for the SCI-A port.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ci.c file.
   InitScibGpio();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LoopCount = 0;
    ErrorCount = 0;

    scib_fifo_init();    // Initialize the SCI FIFO
    scib_echoback_init();  // Initalize SCI for echoback

//    msg = "\r\n\n\nHello World!\0";
//    scib_msg(msg);

//    msg = "\r\nYou will enter a character, and the DSP will echo it back! \n\0";
//    scib_msg(msg);

for(;;)
    {
  /*     msg = "\r\nEnter a character: \0";
       scib_msg(msg);

       // Wait for inc character
       while(ScibRegs.SCIFFRX.bit.RXFFST !=1) { } // wait for XRDY =1 for empty state

       // Get character
       ReceivedChar = ScibRegs.SCIRXBUF.all;

       // Echo character back
       msg = "  You sent: \0";
       scib_msg(msg);

       scib_xmit(ReceivedChar);
    */
    for(i=0;i<100;i++)
    {
      scib_xmit(i);
    }

       LoopCount++;
    }

}

// Test 1,scib  DLB, 8-bit word, baud rate 0x000F, default, 1 STOP bit, no parity
void scib_echoback_init()
{
    // Note: Clocks were turned on to the scib peripheral
    // in the InitSysCtrl() function

  Scib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b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b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b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b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if (CPU_FRQ_150MHZ)
       Scib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 baud @LSPCLK = 37.5MHz.
       ScibRegs.SCILBAUD    =0x00E7;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Scib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 baud @LSPCLK = 20MHz.
      ScibRegs.SCILBAUD    =0x0044;
#endif
Scib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 Transmit a character from the SCI
void scib_xmit(int a)
{
    while (ScibRegs.SCIFFTX.bit.TXFFST != 0) {}
    ScibRegs.SCITXBUF=a;

}

void scib_msg(char * msg)
{
    int i;
    i = 0;
    while(msg[i] != '\0')
    {
        scib_xmit(msg[i]);
        i++;
    }
}

// Initalize the SCI FIFO
void scib_fifo_init()
{
    ScibRegs.SCIFFTX.all=0xE040;
    ScibRegs.SCIFFRX.all=0x204f;
    ScibRegs.SCIFFCT.all=0x0;

}

网友A:
延迟两个值是什么意思?发三个显示一个吗?

网友A:
你程序里有发送有接收。

网友B:
没有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