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输出电压低,为何效率做不高?

楼主(2015-08-03):
原理上怎解析?

网友A:
自己计算一下开关器件上的压降再和输出电压做下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导通损耗阻碍效率提高

网友C:
额,援引书上的话,主要损耗是开关管跟续流管跟电感的损耗。

从推导的总损耗公式上看,输出电压小于等于某值时,假如占空比跟输入电压保持不变,输出电压越低,效率跌落越快。
实际上有偏差吧,毕竟是公式。

网友D:
效率要多少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