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移植wifi驱动,如何配置sdio

楼主(2015-08-03):
        我们公司在freescale的imx6solo的开发板上配置了AP6335wifi芯片,在移植驱动的过程中,发现无法加载sdio驱动,新手一枚,不知道如何在linux3.10.53中配置sdio,求大神告知,感谢。。。。。。十万火急

网友A:
关注一下,只用过usb的wifi......

网友B:
大神有没有考虑用IMX6S mcu 搭配GS模块,SDIO串口通信去做产品设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没有考虑用IMX6S mcu 搭配GS模块,SDIO串口通信去做产品设计呢?

这个还真是没用过呢

网友D:
楼主你好,我这边也没有移植过,我们这边也没有相关的文档,这里发给你两个链接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0928#360928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521592#521592

网友E: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根据楼主提供的资料配置了SD2端口
(1)Configurations in BSP
...
#define QCOREIN_WIFI_DET IMX_GPIO_NR(1, 4)
...
/*SD2 is for WIFI & BT and working at 4 bit mode*/
static const struct esdhc_platform_data mx6q_qcorein_sd2_data __initconst = {
.cd_gpio = QCOREIN_WIFI_DET,
.keep_power_at_suspend = 1,
.support_8bit = 0,
.delay_line = 0,
.cd_type = ESDHC_CD_CONTROLLER,
.runtime_pm = 1,
};

/* in board init function */
...
imx6q_add_sdhci_usdhc_imx(1, &mx6q_qcorein_sd2_data);
...
并没有下面的启动log
(2)linux booting logs
...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7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6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7 bytes)
...
mmc2: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网友F:
看来这个问题还挺棘手的啊

网友D(2015-09-02):
楼主你好,关于wifi移植建议你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文档: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77626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