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V320DAC3100的可以用TLV320DAC32的驱动吗

楼主(2015-08-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主要是看信号范围, 阻抗等.
TLV320DAC32的输出为
Four Audio Output Drivers
    – Stereo 8- Ω , 500-mW/Channel Speaker Drive Capability
    – Stereo Fully Differential or Single-Ended  Headphone Drivers
输出能力很强.
TLV320DAC3100 Analog input voltage 范围 AVSS – 0.3 to AVDD + 0.3

网友B:
楼主问的应该是软件的驱动程序吧,仔细对比下两者的时序,估计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刚用谷歌找到了3100的驱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