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恒流源上下沿尖峰

楼主(2015-08-03):
电路板图如下:

负载电流13A,但上下沿有尖峰,如下图,1通道是负载电流,2通道是MOS管D级电压,3通道是MOS管S级电压。

上图输入端因为加了0.02uF电容,还好点,如果不加电容更严重
但加电容上下沿时间太长,不合适,期望上下沿时间都在10us以内,
求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改进。

网友A:
该尖峰为线路内感性环节产生,包括示波器的探头,可以不用理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尖峰为线路内感性环节产生,包括示波器的探头,可以不用理睬。

你看下降沿采样电阻的电压波形(通道3),并不是平滑的,中间有个小尖峰,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下降沿采样电阻的电压波形(通道3),并不是平滑的,中间有个小尖峰,这个怎么理解 ...

应该是环路的寄生电感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下降沿采样电阻的电压波形(通道3),并不是平滑的,中间有个小尖峰,这个怎么理解 ...

前面已经说过,这叫“分布参数”,其中的感性环节可以称为“寄生电感”。事实上,你不该追求沿的陡直,那样会造成EMI的超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下降沿采样电阻的电压波形(通道3),并不是平滑的,中间有个小尖峰,这个怎么理解 ...

这是MOS管门极电荷与门极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MOS管工作于共源极方式)。
注意曲线有一段几乎是水平的,即曲线中标注1到2的那一段。
这段几乎水平的线就是你那小波动的原因。

学习了!之前我也不懂

网友D:
调节反馈网络,加补偿电容,,,我的理解哈,好久没玩这个恒流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这叫“分布参数”,其中的感性环节可以称为“寄生电感”。事实上,你不该追求沿的陡直,那 ...

应用中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在10us以内,有好的方法解决EMI吗?
那么我可以理解为负载的电流波形应该是很平滑的,没有这些上下沿的尖峰吗? 我还是很难理解,既然在一个环路上,应该这个环路的所有位置电流波形是一样的吧(除掉电流探头导致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MOS管门极电荷与门极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MOS管工作于共源极方式)。
注意曲线有一段几乎是水平的,即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用中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在10us以内,有好的方法解决EMI吗?
那么我可以理解为负载的电流波形应该是很 ...

EMI跟那些尖峰的有关但不是主要的,陡直的沿意味着丰富的高次谐波,这是对外干扰的来源。你驱动LED干嘛要求那么陡直的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I跟那些尖峰的有关但不是主要的,陡直的沿意味着丰富的高次谐波,这是对外干扰的来源。你驱动LED干嘛要 ...

白痴客户要求,要求频率还10kHz呢,我们没办法。
能帮我看看第二个疑问吗?如下:
”那么我可以理解为负载的电流波形应该是很平滑的,没有这些上下沿的尖峰吗? 我还是很难理解,既然在一个环路上,应该这个环路的所有位置电流波形是一样的吧(除掉电流探头导致的那部分)“

网友E:
在信号源上想办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用中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在10us以内,有好的方法解决EMI吗?
那么我可以理解为负载的电流波形应该是很 ...

“既然在一个环路上,应该这个环路的所有位置电流波形是一样的吧”
只要环路的线比较长,电流波形应该不一样。150多年前(连电话都还没有呢)人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解决了。详见“电报方程”或者传输线方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MOS管门极电荷与门极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MOS管工作于共源极方式)。
注意曲线有一段几乎是水平的,即 ...

米勒效应

网友G:
你把那个0.02UF的电容改成1uF,另采样电阻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之间接一个几十欧的电阻,在运放反相输入与输出之间接一个1nF的电容再试试

网友H:
运放输出和反馈输入端至少加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在一个环路上,应该这个环路的所有位置电流波形是一样的吧”
只要环路的线比较长,电流波形应该不 ...

但是我环路线总长不到0.5米,且用电流探头测环路各个地方波形都一样,这个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环路线总长不到0.5米,且用电流探头测环路各个地方波形都一样,这个不知道怎么理解? ...

晕!
你的环路各个地方波形倒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你的环路各个地方波形倒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都是一样的

网友I:
环路各点的电压会不一样,电流波形当然是一样的。
是不是运放的驱动能力弱造成的,加一级图腾柱驱动试试,电流的过冲可能是运放输出阻抗与MOSFET的输入电容引入的时间常数导致的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环路各点的电压会不一样,电流波形当然是一样的。
是不是运放的驱动能力弱造成的,加一级图腾柱驱动试试, ...

尝试过,尖峰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