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动蝶阀的工作原理及安装说明

楼主(2015-08-03):
1、电动蝶阀属于电动阀门和电动调节阀中的一个品种。电动蝶阀连接方式主要有:法兰式和对夹式;电动蝶阀密封形式主要有:橡胶密封和金属密封。电动蝶阀通过电源信号来控制蝶阀的开关。该产品可用做管道系统的切断阀,控制阀和止回阀。附带手动控制装置,一旦出现电源故障,可以临时用手动操作,不至于影响使用。分类
编辑

常用的电动蝶阀有对夹式电动蝶阀和法兰式电动蝶阀两种。对夹式电动蝶阀是用双头螺栓将阀门连接在两管道法兰之间,法兰式电动蝶阀是阀门上带有法兰,用螺栓将阀门上两端法兰连接在管道法兰上。
2、工作原理
编辑

电动蝶阀
电动蝶阀
工作电源通常有:AC220V,AC380V等。输入信号:4~20mA 0~10v等弱电信号。由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和阀杆连接调试好以后;以电能作为驱动力来驱动硬密封蝶阀阀板,作0~90°部分回转运动。接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4~20mA信号来精确控制阀门开度,从而达到流量、温度、压力等不同工艺参数的调节和控制。
3、应用领域
编辑

广泛应用于食品、环保、轻工、石油、化工、水处理、市政工程、造纸、电力、水处理等行业的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中。
  电动蝶阀适用于暖通与制冷行业,同时亦可用于工业领域、一般服务领域与水处理。
优点

1、电动蝶阀启闭方便迅速、省力、流体阻力小,可以经常操作。
2、电动蝶阀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3、电动蝶阀可以运送泥浆,在管道口积存液体最少。
4、电动蝶阀低压下,可以实现良好的密封。
5、电动蝶阀调节性能好。
缺点

1、使用压力和工作温度范围小。
2、密封性较差。
4、安装与维护

1、在安装时,阀瓣要停在关闭的位置上。
2、开启位置应按蝶板的旋转角度来确定。
3、带有旁通阀的蝶阀,开启前应先打开旁通阀。
4、应按制造厂的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重量大的蝶阀,应设置牢固的基础。

网友:
您好,我们是做步进驱动主控ic原厂,闭环功能,256细分,提供免费方案,可以用在你们的电动阀门的控制.需要资料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