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UART

楼主(2015-08-03):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两个MSP430F5529怎么利用UART进行通信  看了TI的例程但是英文版的不大懂 不知道怎么设置要发出的数据 接收的数据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楼主下载一下MSPWare,里面有相应的例程的。
下载链接:http ://w ww.ti.com/tool/mspware

网友B:
楼上正解,建议楼主多参考参考例程。例程都是c语言,没有像易语言一样的中文代码

网友C:
程序基本会封装成几个函数:
1、初始化(定义串口硬件接口、定义串口的时钟、波特率等常用通信参数)
2、接收函数(接收方式有很多种:查询、中断、DMA等)
3、发送函数(发送一般有直接发送和DMA发送)
4、开接收发送数组(给你放置数据用,根据自己的程序设置数组大小)
5、使能函数(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6、其他函数(如果涉及到DMA或者中断方式,要有对应的处理函数,根据单片的不同还会用到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