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28335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

楼主(2015-08-03):
基于DSP28225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

网友A:
电机的正反控制的,这个是根据通电导体中电流方向不同所受洛伦兹力方向不同的原理进行控制的吧。

网友B:
我是超级新手。
你的这个程序是用哪个版本的软件看的?

网友C:
电机的正反转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所给的脉冲信号的顺序不同的。

网友D:
注意步进电机的控制线序的,这个涉及到正反转的控制的。

楼主:
是啊!
如果有现成的驱动器。直接就是脉冲加方向控制了。

网友E:
这个很重要的,电机的控制是需要多注意线序的。

楼主:
电机的控制是需要多注意线序!
的确是这样的!
线序有时候错了 会引起非常严重的事故。

网友F(2017-02-28):
不是28335的控制芯片么

网友F:
有没有硬件的驱动电路设计

网友G:
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G:
C2000是做电机控制的首选方案。

网友H:
TI公司最新推出的32位浮点DSP控制器

网友H:
TMS320F28335增加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

网友I:


网友I:
反向PWM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