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射频和协议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08-03):
大神们,,我问点菜鸟类问题,,射频技术和协议之间的关系?像 蓝牙,  zigbee ,这些都是在2.4G 上工作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在协议上以及相关控制器上。问题来了,,,协议和硬件不同,rf相同时,为什么会影响到射频数据的发送速率?还有个小问题, nrf24le1 这块射频芯片 中是什么协议????
虽然问题有点2,,但是还是请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
打个比方吧,射频就是篮球,协议呢就是篮球规则,我们都按篮球规则玩,才能把游戏玩下去。

篮球规则我们可以设定很多种,蓝牙,WIFI, ZIGBEE 等,有些规则简单,有些规则活跃,简单的可能比较容易,活跃的可能比较有效率,反正是各有特点。追求的方向也不一样,有的要速度快,有的要接受面广,还有的要省力气。

网友A:
拿BLE和ZigBee举例,二者都是2.4G的射频,但是二者的工作原理不同,前者是跳频,后者是扩频。不同的原理决定了它们做出来的产品的功能和性能不同。关于射频的实现原理,需要专业人士来解答,我们知道它们俩不是一回事儿就好了。

作为芯片,为了实现协议,就会尽可能的按照SPEC来实现功能,那么最终的芯片,通常是不兼容的。

数据收发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简单的收一个字节发一个字节,涉及到协议细节。协议要求你校验检查,你必须做,那么速度就受影响。如果协议中的协议头太长,导致单个帧中用户数据的比例减小,也就从宏观上降低了传输速率。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握手,加密,轮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