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机拖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8-04):
问关于电机控制的一些问题。
公司有个电机的医疗产品,基本构成就是100w的有刷直流电机 带着变速箱。具体功能为,速度控制,扭矩控制,堵转检测等。下位机的电路和程序外协开发的, 我做的是上位机(Android)。我现在想了解一下电机控制方面的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也大体上熟悉STM32了,下程序点灯的水平。由于我公司没有相关人员所以发帖来问。
1 我看到外协使用Matlab+Dbase,我对matlab不懂,Matlab在电机拖动中起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没有Matlab 就不能做电机开发。如果我手中没有Matlab和Dbase是不是没法做一些商业的电机项目。另外推荐一些电机控制的资料,有刷电机的。淘宝上没有搜到
2 另外现在有部分电路烧MOS,这是良品率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用的IR3808)。我想用继电器来代替MOS,不知道可行性如何。正反转的切换并不是很多 每天也就是几十次。(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外加一个MOS产生波形,我想这样来降低MOS桥的损坏造成的售后问题)
3。另外 他们的这个电机板子供电使用的是220v-24v变压器然后整流,但是同时使用了一个5v的裸板开关电源。这个开关电源主要是给上位机供电、光耦、mcu等供电。但是驱动板上已经有一个7805,也就是说驱动板本身有5v供电。 我估计用开关电源的目的是为ADC检测等提供更好的电源坏境,但是我想问 是不是使用驱动板上的7805然后再稳压一下啊 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可以省一个开关电源的钱

写的比较多,因为也不懂电路 都是最近自学的。也不知道描述的对不对。请各位大神提提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还是能够改进这些问题。

网友A:
将MOS换成继电器,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电机转速有多快,如果电机转速如果比较快,继电器是跟不上的

网友B:
继电器的寿命短,切换也来不及啊;

至于有刷电机,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就2根线,通电顺序反过来就反转了;
调速的话,就是调电压,实际就是调节PWM控制的占空比;
烧管子的,散热不够,管子功率不够,保护没做好吧;

网友B:
MATLAB做些仿真,做些算法;
对于你们的系统,一般用不到吧;

网友C:
第一 MATLAB是工具,就像喝饮料,没有吸管也可以喝啊,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百度就找得到,比较容易看懂
第二 电路烧MOS是因为设计不合理或者选型上有问题,要计算电路中尖峰电流和电压值,然后×1.5选型 最稳的做法
       MOS管可以调速,继电器调不了,高速开关继电器也会增大损坏率
第三 用7085将24V转成5V 芯片会超级烫,使用寿命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会提高售后率。

网友D:
调速实际就是调节PWM控制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寿命短,切换也来不及啊;

至于有刷电机,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就2根线,通电顺序反过来就反转了 ...

MOS烧的问题大约的百分之五左右 ,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正常的数字。难道MOS没有良品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做些仿真,做些算法;
对于你们的系统,一般用不到吧;

在产品的研发阶段,我们换过不同厂家但是参数差不多的电机。他们又用Dbase重新测过电机的参数。请问这个是因为什么,我感觉他们好像很依赖于Dbase。

网友E:
烧管子问题是不是散热不够,管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 MATLAB是工具,就像喝饮料,没有吸管也可以喝啊,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百度就找得到,比较容易看懂
...

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其实是这个样子的24用2576转的12 然后再转的5v。驱动板上有2个5v,开关电源的5v给了光耦和mcu,7805的5v给了MOS的驱动芯片2112s.我想这个为了有一个好的电源环境。我的意思是想问,光耦和mcu的供电能不能通过驱动板的电源来给供电。是不是存在这个可能性,当然驱动板可能要改或者外加一些稳压电路之类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将MOS换成继电器,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电机转速有多快,如果电机转速如果比较快,继电器是跟不上的 ...

如何消除继电器的抖动,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F:
至于外协为什么要用Matlab+Dbase, 个人认为就是在装B,唯一的好处就是在谈价格的时候可以吹一把。把价格抬上去而已。
个人认为你们系统上的电源太乱了。主要将电机驱动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即可。该隔离的隔离。
当然了。楼主如果在产品还没稳定可靠之前一味地降成本,可能最后会适得其反的。
先追求合理的设计和成本,在产品稳定之后再去考虑降成本。

网友F:
找一个懂行的人看一下外协设计的东西就知道了。他们是不是硬是拿一大堆的东西来忽悠你们。从而加大成本,进而要求高回报啊。

网友G:
在我的**中,Dbase是二十多年前流行过的数据库处理软件;
100W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有N多非常简单可靠的电路,如果不需要快速切换转向和制动,继电器换向+单MOS(或IGBT)调速也是个合理的方案。
电机驱动板故障时容易殃及驱动电源,所以主控板电源必须独立,最好和驱动电源电气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其实是这个样子的24用2576转的12 然后再转的5v。驱动板上有2个5v,开关电源的5v给了光 ...

我觉得12楼版主分析的非常客观,要做到电机驱动和控制部分的电源分开就可以了,降成本也是要在设计合理的基础上再降的。。
另外烧MOS百分之5的话要考虑电流极限和散热问题。

网友:
继电器来代替MOS,正反转切换的问题

能否用继电器来代替,关键是你的负载是什么  ???

网友:
电机的负载是什么
是否需要调整速度,如果速度的误差大一点,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我的**中,Dbase是二十多年前流行过的数据库处理软件;
100W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有N多非常简单可靠的电 ...

这个大侠,感觉你是个明白人。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今天找人确定了一下 那个东西叫Dspace。 基于Matlab开发。 另外换向的速度要求不高,至于制动这个地方我就不太理解了,但是这个产品确实有扭矩控制。就是患者手摇电机,电机提供可以调节的固定阻力。对于电源的问题,你的意思是这个开关电源的成本是不能省的是吧。

网友H:
唔…都很专业

网友I:
matlab+dspace就是做快速原型。比如你刚开发,设计板子什么一堆需要花时间吧,而且还不能保证完全可靠吧,查问题就耦合了吧。simulink上有现成的模块,很容易编程,自动编译好下到dspace里运行。可以很快的验证你的想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大侠,感觉你是个明白人。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今天找人确定了一下 那个东西叫Dspace。 基于Matlab ...

大惯量的负载才需要制动,你这个就是最常规的电机力矩闭环控制,不需要用Matlab来仿真计算,也不需要用Dspace来管理和发布软件版本。
既然只需要提供可控阻力,建议别用电机了,换个更简单的方案,涡流制动器和磁粉制动器都可以,改变励磁线圈上的小电流就可以控制阻力,制动器固定座上安装力矩传感器就可以做高精度闭环控制,无论是功耗还是可靠性都高多了,成本也低。

网友J:
切换速度 不行的  继电器  还有 继电器还拉弧打火

网友K:
找infineon或ti代理商要一个汽车座椅调节模块就解决问题了。
根本不需要用阿里云技术来解决撒尿问题。

网友L:
大多情况继电器换向和单MOS调速应该就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何消除继电器的抖动,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时候。

我觉得用MOS比较好,继电器的寿命没有MOS的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烧的问题大约的百分之五左右 ,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正常的数字。难道MOS没有良品率的问题?  ...

我之前做过无刷三相电机的控制,我当时做的是(12V供电)电转速20W,只能用MOS管,三项的调制方式也会影响MOS管的发热,还有MOS管的导通和关闭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M:
不知道烧MOS管是不是因为电流极限和散热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MOS比较好,继电器的寿命没有MOS的长

正解啊

网友N(2021-12-17):
大家一般选电机的时候都是怎么看电机的带载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