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04】非隔离产品热插拔问题

楼主(2015-08-04):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非隔离DC-DC电源模块可以长期热插拔吗?为什么?

网友A:
首先,能不能长期热插拔和是不是隔离DC/DC电源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A:
如果模块前端加入了支持热插拔的电路,至于模块是不是隔离的,关系不大。

网友A:
当然了。我指的是在模块电源的外部加入了支持热插拔的电路。

网友B:
不可以长期热插拔。因为引脚的无序接触,会有可能导致模块损坏。

网友C:
不可以长期热插拔

网友A:
不知道是理解有偏差还是表述有误,是模块的热插拔还是含有模块的板子的热插拔?谁闲的没事干将模块从板子上拔来拔去的?难道模块不是焊接到板子上的吗?

网友D:
第一,根据题意猜测就不可以长期热插拔,什么东西都有一定寿命,拔来拔去,插来插去早晚得坏!就算USB口,插拔到一定次数后也报废了!
第二,插拔的瞬间对DC-DC电源模块是有损耗的,长此以往,能不坏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根据题意猜测就不可以长期热插拔,什么东西都有一定寿命,拔来拔去,插来插去早晚得坏!就算USB口, ...

网友E:
长期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在热插拔瞬间会产生一个尖峰电压,对电源模块本身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长期热插拔会损伤电源模块。
如果想支持热插拔,需在模块前端加一些热插拔控制电路,才能保证电路元件不至于损坏,防止对输入电源的扰动。

网友F:
这个不支持长时间热插拔,毕竟在热插拔瞬间会产生一个尖峰电压,对电源模块本身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长期热插拔会损伤电源模块

网友:
非隔离DC-DC电源模块可以长期热插拔吗?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热插拔,首先非隔离的工作环境允许电磁干扰,如果是隔离的,那么在插拔中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干扰,因此不行,。

网友A:
答案真是五花八门啊。

网友G:
可以长期热拔插,因为非隔离DC一DC模块在热拔插时不会产生尖锋脉冲,不会危及模块损坏。

楼主:
【参考答案】热插拔瞬间会产生一个尖峰电压,对模块本身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热插拔不会直接导致产品的失效,但长期热插拔会损伤模块本身,因此金升阳模块电源都禁止热插拔。如果需要,在模块前端加一些热插拔控制电路才能使产品正常工作。

网友H:
我有点不理解这个问题,呃、针对这个模块的热插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直接将输入电压去掉?如果是这样的话,电压突变,因此在开关过程中,会有显著的开关损耗,肯定是不能长期这样的。如果加上电容和电感,使其产生谐振,是不是就会好些?如果是带隔离的呢,是不是就可以热插拔了,因为有缓冲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参考答案】热插拔瞬间会产生一个尖峰电压,对模块本身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热插拔不会直接导致产品的失效, ...

1. 问题本身有点蛋疼,不是很准确的表达环境,只是龙统的说 模块能不能,长期热拔插。

2.参考答案】热插拔瞬间会产生一个尖峰电压,对模块本身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热插拔不会直接导致产品的失效,但长期热插拔会损伤模块本身,因此金升阳模块电源都禁止热插拔。如果需要,在模块前端加一些热插拔控制电路才能使产品正常工作。

这个参靠答案,我觉得是一个小悲哀,  多数人支持这种说法后,就被采用了, 到底是不是这些也没有一个论证,或严密的论证测试,人云着云。

既然想长期热拔插哪就加上配套的电路了,

至于哪些说~~~~~长期期热拔插,影响寿命的~~~~能不能说出是怎么样个影响法,哪些元件导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