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XX Lib1x Demo

楼主(2015-08-04):
版主大佬,对于KE、KEA系列的Demos配合使用贵司提供的Driver Lib1  在keil下使用要注意什么呢?发现基本上功能都不能实现!请赐教。。。

网友A:
你说的功能不能实现是指程序未符合你的要求还是工程本身就是有问题嫩?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见到demo的例子的效果呢

楼主:
随便找个例子在Keil下新建和编译,要么编译好多错误,要么实现不了Demo的功能,我怀疑是不是Keil要做一些特别的设置?!

网友C: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将lib文件都导入,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便找个例子在Keil下新建和编译,要么编译好多错误,要么实现不了Demo的功能,我怀疑是不是Keil要做一些特 ...

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的,有些低版本的Keil可能不支持KEA,还有路径没有设置完整都是会导致编译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