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怎么解决tcp连接几秒后自动断开的问题?

楼主(2015-08-04):
采用LPC1766做的板子,协议栈是lwip,主机与板子建立tcp连接后,过几秒会自动断开连接,之后需要重启板子才能连接,如果板子在收到主机指令后需要花十几秒处理完一件事再回复就连接不上了,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让tcp一直处于连接状态?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tcp你长时间不通信就自动断开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你可以不停地间断性的发心跳包,维持连接......

网友B(2017-05-0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高手知道LWIP的TCP通讯多久不通讯会断开,这个时间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