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tps5430的使用问题。

楼主:
最近用的tps5430做一个降压电路,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帮助。      24v转12v,电路图已上传。
       通电后一段时间,tps5430会烧坏,6,7,8脚短路。
       已经连续烧掉四块芯片了,希望得到解答,谢谢。

61Z_0B(1J}ISI8DGL`7@TG4.png (15.69 KB )

24v转12v电路图

24v转12v电路图

楼主(2015-08-04):
电流很小,只是给两块芯片供电

网友A:
是不是直接带电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直接带电上电?

我先打开直流源,直流源稳定后才按下板子上的开关供电的

网友B:
1 输入是什么?是否过冲
2 输出设计多少?电流多少?
3 你确定芯片底下焊盘 焊接了?
4 你确定外围器件没搞错?
5 你的布局是否和器件手册推荐的参考一致?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了,那个esr电容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输入是什么?是否过冲
2 输出设计多少?电流多少?
3 你确定芯片底下焊盘 焊接了?

知道什么原因了,那个esr电容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参考datasheet的参考电路,没用过谁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三点参考意见:1.5430 本体下面的要接地,我一般把它与地焊接在一起。2. 二极管要用肖特基。3.输入滤波电容采用文档的,用两个4.7u并联.在有问题应该是PCB布局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了,那个esr电容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ESR电容是哪个?

网友F:
挑,这个楼猪乱说,那有什么ESR 电容!
是不是那个103电容?

那个自举电容太小了吧?  加1UF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