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普通变压器改成隔离变压器

楼主:
拿两个普通变压器应该怎么组合才可以变成隔离变压器呢? 是:220V输入---次1---初1---次2---初2----接输出隔离220V 是这样接吗?还是220V输入---次1---初1---初2-----次2,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15-08-04):
按照图中接法。
你那个“还是”不对。

网友B:
首先得定义 什么是初级,什么是次级,否则既可以认为是初次初次,也可以认为是初次次初,

楼主:
初级,次级不用定义应该都知道吧,输入初级,输出次级呀

网友C:
还是买一个吧,2个变压器级联,带负载能力很差的。

网友D:
变压器的初级、次级是人为定义的,用两个同样的变压器倒接可以实现隔离,但带载能力比额定值要低不少,而且成本高,临时用用可以,长期用,买成品吧。

楼主:
确定是这样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定是这样接吗?

T1把220v降为10v,T2把10升为220v.

网友F:
慌乱中方显T叔本色!…

网友G:
我也这样用过,两个12V输出的变压器,用第一个变压器的12V接在第二个变压器的12V,当其中一个变压器有220V输入时,另一个变压器就会有220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是这样接吗?

”确定是这样接吗?“
百分之百!
只要不是这么接,必定不能正常工作,不严重的输出电压极小,严重时烧保险甚至冒烟放**。

网友A:
即使是按照老tyw兄的接**常工作了,这种接法也有很多缺点。
效率低,因为铁损铜损都是加倍。内阻大,也是加倍。成本高,还是加倍。
所以,手头恰有这么两个变压器,临时使用一下还可以,若是长期使用,还是按照6楼chunyang的意见买成品吧。

网友H(2017-05-02):
变压器不是自耦和隔离的区别吗?两个自耦的怎么接都无法成为隔离的。
隔离变压器一级就可以实现隔离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不是自耦和隔离的区别吗?两个自耦的怎么接都无法成为隔离的。
隔离变压器一级就可以实现隔离需求。 ...

楼主图中何来自偶变压器一说?

网友I:
铜损还是按负载需要设计,如果功率符合要求,应是可以初次级换的。安倍定律也没有分初次级啊,都是同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