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又烧IR2110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4):
没有发热就挂了,那一定是过压击穿了

网友B:
检查下输入脚的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热就挂了,那一定是过压击穿了

我电源只用15V,怎么就过压了呢?
会不会是自举电容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输入脚的电压波形

用SG3525的时候信号波形很好,但是用信号发生器,没测波形芯片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SG3525的时候信号波形很好,但是用信号发生器,没测波形芯片就挂了。

那估计问题就出在信号发生器上,先不要接板子,单独测信号发生器的波形,我怀疑你的信号发生器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C:
信号发生器是不是有负压,波形是正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问题就出在信号发生器上,先不要接板子,单独测信号发生器的波形,我怀疑你的信号发生器设置出问题 ...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入15K的方波信号,经过三极管放大两个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是不是有负压,波形是正负的

只是设置了方波   幅值是3.3V   没有设置偏移量  两个输入波形反相,刚才用光耦输入,U1又烧了

网友D:
用波形发生器时,有没有上下臂同时导通问题;有没有不同设备仪器连接的共地问题,导致感应电压击穿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波形发生器时,有没有上下臂同时导通问题;有没有不同设备仪器连接的共地问题,导致感应电压击穿芯片。 ...

两个信号我是用反向的,每次都是烧了U1,都是6 7脚通了。。
仪器信号发生器  示波器  电源  和逆变电路 都共地

网友E:
VIH电压不够吧,把三极管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换成15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H电压不够吧,把三极管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换成15v试试。

谢谢  解决了  是信号发生器设置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