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命令行執行 reset後,uboot找不到網卡

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平台?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希望你能给出更details的信息,光从你帖子中的信息无法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B:
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用的现成的平台?

网友C:
reset之前能用么?......估计uboot下,驱动没搞好吧......

楼主:
各位,正常开机 uboot下面网卡是可以使用的,也不会有上面的那些提示.
现在的问题,正常启动后,执行重启动作,就会导致网卡出问题,

Board imx6q  uboot 2014.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用的现成的平台?

板子是自己做的.
uboot-2009版本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正常开机 uboot下面网卡是可以使用的,也不会有上面的那些提示.
现在的问题,正常启动后,执行重启动作, ...

你可以尝试在重启后先让phy reset一下......看看这样能不能改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尝试在重启后先让phy reset一下......看看这样能不能改善这个问题...... ...

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

不客气,相互交流学习......顺便问下,是phy reset后就好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

是不是初始化顺序和硬件的复位顺序有关系啊

楼主:
原因是, reset的方法不对,重新写了reset的方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