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IC卡问题

楼主(2015-08-04):
最近用RC522做射频基站芯片,M1卡作为通信介质,设计射频水表。RC522及射频天线模块是在某宝买的,功能调试都可以了,但是就是功耗比较高,后来用电路定时5S左右给RC522模块供电,寻卡,功耗能稍低一些,但是不寻卡的时候电流在4uA,供电寻卡时候在1、2mA,请教大虾有没有好的寻卡方案或者降低功耗的办法,锂电池供电达不到6年时间

楼主:
CPU采用的是MSP430

网友A:
锂电池放6年,自己都早没电了吧

楼主:
用的是锂-亚硫酰氯电池,寿命可达10年以上的。

网友B:
楼主所用方案只能是减小窗口检测时间、加大检测周期来降低功耗。如果可以要求有插卡动作,可以用微动开关来检测有无卡再决定是否启动读卡电路。类似的,如果可以要求有放卡动作,那么则可以用光电检测法,但同样需要使用窗口检测法,但功耗能更低一些。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窗口检测时间好像变不了啊,它寻卡是有流程的,另外请教,射频读卡距离变近是不是功耗可以降低?

网友C:
降低射频偏置电压,功率降低,读卡距离降低,近场射频卡和天线放的近,耦合性好,功耗反而会上升(做过身份*的测试13.56M,幅度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