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电流同相位时,PWM整流电路工作在整流状态

楼主(2015-08-04):
PWM整流电路中,为什么电压电流同相位就为整流?

网友A:
把逆变电路中的SPWM控制技术用于整流电路,就形成了PWM整流电路。通过对PWM整流电路进行控制,使其输入电流非常接近正弦波,且和输入电压同相位,则功率因数近似为1。因此,PWM整流电路也称单位功率因数变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