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1 PWM中断丢失

楼主(2015-08-04):
同时开了3个中断:GPIO中断(上升沿)、PWM0和PWM1中断(单次触发),在等PWM中断时会有GPIO中断,且GPIO中断次数不确定,问题是在PWM开始计数后由于GPIO中断发生而导致PWM中断丢失——不能进入PWM中断,不是每次都丢失,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中断进入后关闭总中断就不会有这种冲突了。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试试

网友:
中断嵌套是不是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B:
是中断嵌套紊乱了吧

网友:
看来不是我一个认为是中断嵌套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