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PU9150读数不变请教

楼主(2015-08-04):
RT,最近在调试MPU9150,但读取的加速度角速度数值一直不变,这是怎么回事呢?程序是从6050移植修改过来的,6050可以正常读数,但9150就是各数值都不变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既然6050可以,9150不行的话。就对比一下这两个器件的区别:初始化和数据读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B:
寄存器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不一样吧;

两个寄存器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C:
MPU9150里面是MPU6050+AK8975,估计是有些地方没移植对

楼主:
好啦,已经解决了。还是I2C配置的问题,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