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M26C31差动线路驱动器芯片的朋友吗?

楼主:
昨天试了下使用长线驱动器芯片,发现驱动器的同相输出端和反相输出端干扰很大,是不是需要在输出端加耦合电容?另外在反相输出端还会出现高电平不稳定的现象,高电平期间有个电平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上个原理图,我输入信号大概300K左右。还有测试的图片。

楼主(2015-08-04):
示波器测试A-数据

楼主:
怎么传不了图片,再试下

网友:
您是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A(2018-04-18):
4脚12脚的电压一样?

网友B(2019-06-28):
引用 网友A:
4脚12脚的电压一样?

有一个脚使能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