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

楼主(2015-08-04):
程序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是什么原因?  急求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简略·········

网友B:
多种原因。可以大断点查查啊。

网友C:
可能是内存泄露,坛子里应该有相关资料,你搜下

网友D:
看下cotex M3 有具体的硬件错误描述,你追踪下即可

网友E:
原因太多了,看看进入错误前MCU做了什么?然后据此分析原因吧!

楼主:
用定时器2脉冲检测,定时器三定时,上一个执行的函数是这个
void TIM3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简略·········

用定时器2脉冲检测,定时器三定时,上一个执行的函数是这个
void TIM3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F:
大多程序原因;
比如中断初始化部分写的不对;

网友G:
看看这篇。教你怎么诊断hardfault。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highlight=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