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输出自定义PWM波形的方法

楼主(2015-08-04):
各位技术大牛,大家好。想利用STM32产生自定义的PWM波形,波形描述如下:
步骤1、先设置好PWM的输出频率,比方说10Hz.
步骤2、步骤1设置好频率后再设置占空比,占空比输出高电平有效。这一步比较复杂,因为占空比需要定制个数。实现后输出波形的效果是
两个或者以上不同占空比的方波间隔出现。例如:占空比duty_cycle1 = 10% , 占空比duty_cycle2 = 20% 。在同一管脚上先输出一个占空比为
duty_cycle1 的波形,然后输出一个占空比为duty_cycle2 的波形。最终的效果就是相同频率、相同管脚、两种占空比间隔循环输出。

XIEXIE

楼主:
周期一与周期二随频率的不同时间也不相同,上图1000ms频率为1Hz,
第一和第三个脉冲的占空比为duty_cycle1,第二和第四个脉冲的占空比为duty_cycle2.其他的以此类推

网友A:
貌似有些矛盾之处啊。一个周期里面有2个占空比。

楼主:
已经测试出来了,在中断中修改占空比和频率。并且让中断频率与PWM输出频率保持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出来了,在中断中修改占空比和频率。并且让中断频率与PWM输出频率保持一致 ...

:loveliness: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