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技术笔记4--CCS新建一个工程

楼主(2015-08-04):
可能每个人都会忽视新建工程这个细节,认为没多大必要,新建一个工程还要写什么技术笔记,我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吃亏了,虽然我之前学过,而且琢磨这自己也懂了,但时间久了,就满脑子糨糊了。。。    还是《手把手叫你学DSP视频教程》CCS新建一个工程,附上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2NDUzMjYw.html
    首先,一个完整工程需要包括:
1、.h头文件
2、.lib库文件
3、.c源文件
4、.cmd CMD文件
    下面就是新建工程的步骤了:
   1、新建工程,new project。
2、添加库文件(若报错,则可换别的库,跟build option里的预处理文件有关,下面有详解)。
3、添加source文件(一般都是写外设的驱动函数)。
4、添加CMD文件,一般应用的话可用用通用的CMD文件,不需要每次都要自己写。
5、新建main函数。
首先要申明头文件,例如:#include"dsp28_Device.h"
void main()
{}
6713芯片可以用csl,但要将C:\CCStudio_v3.3\C5400\csl\include中所有的.h文件拷贝到自己的工程文件夹下或者在自己的工程文件夹下新建include,拷贝到include文件夹里。注意实现看下面解说。
6、编译,rebuild all(主要是看设置有没有错
下面就可以在mian函数里写程序了,这里不是本文的重点,后续讨论。
7、一般错误总结
    1.库文件不兼容,主要是预处理文件的设置问题了(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Pre_Define Symbol(-d))库文件一般有两种一个是有后缀xxx_ml.lib一个没有ml。这两个的选择就看Pre_Define Symbol(-d))后面填的内容了。
    2.NO CHIP DEFINED(6713用csl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解决方法:
    Project --> Build Options --> Preprocessor --> Pre-define  Symbols 中加入CHIP_6713
2.最后一行,新一行回车: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这个太容易懂了
    3.stack未设置。

Project--Bulid Options--linker--Stack size 后面填个800啊1000的就行了
8、Debug--connect
9、下载.out文件
10、run.

注意:1.增加头文件不是手动增加的,在函数中申明就OK了
      2.头文件直接放置工程文件夹下的话,无需设置,但不够整齐。在工程文件夹下新建Include文件夹,将所有头文件放置在里面,但要设置CCS预处理设置:(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Include search path)里面写上..\include;.\include这个务必要注意!
3.添加头文件,没必要所有头文件都写上去,可以直接写一个“DSP28_Device.h”文件,然后将头文件申明全都写在这个文件当中,所以只要申明这一个头文件,就等于将其他头文件都写进去了,具体这个文件的书写方法,下次总结。

网友A:
在使用CCS时,有时候编译之后会有一些错误,各式各样的都有,感觉摸不到头脑

楼主:
有什么提示?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啊?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B:
有CCSv6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CCS时,有时候编译之后会有一些错误,各式各样的都有,感觉摸不到头脑 ...

恩  什么问题   贴出来

网友A: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