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采集,零点漂移

楼主(2015-08-04):
小弟 做了一个 简单 0-10V 采集,用的是3.3V单片机自带的 AD,在 零伏 输入的 时候 单片机 能 检测到10mV左右的电压,请问高手怎么 通过 电路来 消除呢 ?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软件消除呢?

网友B:
软件校正。

楼主:
一致性 太差,每做一个都要 不同的 参数啊

网友C:
R14改小点,3k以下;
IC的1脚2脚之间,串一个跟R13一样的电阻看看

网友C:
或者直接不要IC,电阻分压就直接给到IO

楼主:
出现这个 零漂的 原因 是什么 呢 ?

网友D:
单电源应用不可能输出达零
你这也不错了,才0.01,
那边0.05就满意了

网友E:
你这种电路能达到10mV的检测精度就不错了
你看看你单片机AD的采样总误差时多少
还有你前级分压电阻精度是多少
LM258的失调电压是多少
R6上的电压降也得有几个mV吧

楼主:
LM258  VOL    5-20mV! 输入 电压 直接 分压 到 AD,效果 会 更好啊 !

网友F:
不考虑阻抗匹配的话,电阻分压直接ADC采集最合适。
如果要用OP做阻抗匹配,那就考虑双电源供电吧,单电源供电输出都会偏离电源轨的。

网友G:
直接电阻分压给ADC就可以,加一个LM358一点好处没有捞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出现这个 零漂的 原因 是什么 呢 ?

放大器不可能输出到电源轨的,再说了放大器还有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