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ADC采集正弦波的疑问,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04):
现在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把220v正弦波市电分压成1v(也就是把其中一个点看做零的话两点间的电压变化范围在-1v~1v),然后用stm32f373的adc做采集。然后现在有几个疑问,大家给指点指点哇~~~

问题1. stm32f373的sdadc是不是很挫啊?网上搜到不少说这个adc精度没比12bit的那个好多少……
问题2. 市电出来的正弦波在-1v~1v之间波动,也就是有负的部分,而我看到手册里面写的IO脚相对零线的电平不能为负的,也就是说采样电压范围都必须是正的,那么负的部分怎么测量?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方式实现对这个正弦波全周期采样的功能?(我搜索到有人说用运放或者加偏置电压,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具体该怎么做?对于采用信号的失真影响多大?因为我要实现的功能要求信号失真尽可能的小)
问题3. VREFSD+/VREFSD-这两个脚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大神们给指点指点哈~~~

网友A:
对于负电压采集,可以加偏置,促使其为正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负电压采集,可以加偏置,促使其为正电压值。

加偏置怎么加?我能想到的一个方式是从VDD的3.3V用电阻分压出来一个1.5V,然后把交流信号的一个脚接到这个1.5V上,这样另一个脚相对VSS就是0.5-2.5V了,这样的方式可吗?会不会对其他地方有影响?还是说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偏置怎么加?我能想到的一个方式是从VDD的3.3V用电阻分压出来一个1.5V,然后把交流信号的一个脚接到这 ...

加法器知道吗。

楼主:
使用运放的话会不会丢失波形细节?比如说50Hz市电一个波形是20ms,那么这20ms内的波形细节会不会由于运放的原因产生形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运放的话会不会丢失波形细节?比如说50Hz市电一个波形是20ms,那么这20ms内的波形细节会不会由于运放 ...

不会的。在选择运放的时候参数放宽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能加偏置,全都转换成正的;

至于ADC性能,内部的16位也还好吧;

网友C(2017-09-01):
请教您一下,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

网友D:
不行吧你这样做,市电是有波动的你用电阻分压,主要分的分数太小了,可以采用互感器加运放的方法,这样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