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5-08-04):
ADM, AD, DM, ni, RS
这种12864液晶屏为什么接好线路后不能调节对比度????卖家说要把背面R7给烫调,可是烫掉后更加没反应了????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不见图片

网友A:
VO应该是调节对比度的吧

网友A:
你怎么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应该是调节对比度的吧

是的,外接滑动变阻器,,,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接的线?

网友B:
人家的意思是让你将R7换个阻值。

网友B:
管脚定义上没有相应的对比度调节管脚吗?如果有的话得先去掉R7,然后在你的设计里面加入电阻器来调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外接滑动变阻器,,,但没用
9楼的图看不到
可能是电位器接的不正确

网友D:
12864有的是用负压调节亮度。

网友B:
先好好研究一下管脚定义

楼主:
原来这种12864的18脚是调节对比度的,,,并且还要把背面VOUT给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