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谁搞过DSP的PWM脉冲个数的程序呢?

楼主(2015-08-04):
谁搞过DSP的PWM脉冲个数的程序呢?

网友A:
说具体点吧,

网友B:
没遇到过类似的需求   你是想知道自己送出了多少个还是去计算别人的PWM波个数
想知道个数 肯定是计算   想知道自己的  就是计算从开始输出PWM到结束  看计时多少
然后除PWM的周期
计算别人送出的   需要中断或捕获单元解决吧

网友C:
你是想控制伺服阀的定位问题吗?
单纯的这种开环的思路来控制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驱动器的丢步,不准等等都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
最好是PWM通过反馈回来之后进入PCA捕获。

楼主(2015-09-18):
嗯!你说的对。我觉得搞来搞去的话,这样自主控制的话,主要是受外部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可能性最大。还是靠外部的PCA捕获,然后最好加上个四倍频的话,那就最可靠了!对吧!

网友D:
用PWM通过反馈进入PCA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