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v5.12不支持j-link在线仿真???

楼主(2015-08-04):
keil v5.12不支持j-link在线仿真???j-link V8连接以后提示有问题,然后自动关闭keil环境。

网友A:
我用的就是512,可以仿真的,应该是你的Jlink升级固件后成克隆的了。

网友B:
应该是识别到你们仿真器盗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识别到你们仿真器盗版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512,可以仿真的,应该是你的Jlink升级固件后成克隆的了。

:lol

网友C:
这么神奇,那该怎么解决,换正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