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移动电源电量显示算法

楼主(2015-08-04):
请教下各位,我现在想将移动电源的当前电芯电压值转换成电量百分比显示在lcd屏上。在我采集回来电芯电压的ad数据后,有没有什么算法转换成要显示的电量呀?谢谢。

网友A:
把AD值分成几个档,显示成矩形形状就可以了呀

网友B:
查锂电池的特性,电压-容量表。
注意电压是空载电压还是带载电压。
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据,起一个提示作用。
想好做到很精确,就需要流量(电量)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值分成几个档,显示成矩形形状就可以了呀

显示成矩形形状,不大明白,愿闻其详。

网友A:
手机电量显示不就那样吗

网友C:
看电池的放电曲线 计算电量

楼主:
我有个思路,如果把电芯电压从3.0v到4.2v分割成20等份,然后做一个表格存储这20等份的ad值,那么第一个等份是5%,第二个等份是10%,以此类推,最后一个等份是100%。用当前电芯电压ad值去查找跟表格中最接近的等份,那么只能粗略显示5%的倍数,那么其他数值该如何显示出来呢?不想分割100份,感觉rom空间消耗很大。

网友D:
现在手机好像都是直接显示0%~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思路,如果把电芯电压从3.0v到4.2v分割成20等份,然后做一个表格存储这20等份的ad值,那么第一个等份 ...

用公式计算。3.0V最低,表示0%;4.2V最高,表示100%,用比例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其他AD值对应的百分比。

网友E:
最好的办法,是用电量

网友F:
应该不好做。

手机的不一样。 你知道手机的电量显示是如何做到的吗?

网友G:
这个都是利用电压值来反应的,每个充放电保护电路都有个保护值,也就是截止值,利用这个为零基准来换算即可。

网友:
锂电池4.2V 最高电压,3.0V 电量就很少啦,而且还要给其他供电,你就设定3.0V 为0%,4.15为100%。检测到3.0V 就强制关机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