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wm波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5-08-04):
求用pwm波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C语言代码
两个I/O端口输出PWM波,让一个先输出pwm波一个为低电平,一段时间后,再反过来,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吗?单片机是MSP430F149的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合适的直流电机加上正确的控制方式,可以实现正反转
么有代码。楼主可以去外包板块问问。

网友B:
和相位差有关系。自己先去补一下相关知识吧

网友C:
得加驱动电路的,H桥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