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ED驱动芯片驱动LCD的困惑.

楼主(2015-08-04):
最近定做了一个LCD屏,4个COM,12个SEG,,如果直接用TM1668驱动这个LCD屏的话可以吗?,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是必须用回LCD专用的驱动IC?

网友A:
LCD是交流信号驱动的

LED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B:
液晶是交流驱动,直流驱动,液晶材料会分解。一般需要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产生阶梯波来驱动。

网友C:
TM1668是LED驱动,不能用来驱动LCD
TM1722是LCD驱动,最大15X4点,即15个Seg,4个Com,符合你的要求,还带3路LED PWM背光驱动。
TM1722资料见附件。

网友D:
驱动的原理不同肯定不能通用,LCD须用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E:
为什么不选用集成的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1668是LED驱动,不能用来驱动LCD
TM1722是LCD驱动,最大15X4点,即15个Seg,4个Com,符合你的要求,还带3 ...

换了TM1723,原来还是有差别的,感谢盖楼的所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