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LE 4.0 ,怎么才算是真正的低功耗

楼主(2015-08-04):
BLE怎么算是低功耗,开启POWER_SAVING就算是低功耗了吗?

网友A:
低功耗,我的理解是整个系统的低功耗,低功耗的mcu只是其中一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我的理解是整个系统的低功耗,低功耗的mcu只是其中一环

处于低功耗的系统,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关闭了哪些功能呢? IO引脚全部关闭了吗?

网友B:
所谓的低功耗是其中的一种工作模式,相当于睡眠,不需要那么多能量,会时不时的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低功耗是其中的一种工作模式,相当于睡眠,不需要那么多能量,会时不时的唤醒 ...

可能是我问的不够准确,我想问的是:
1、POWER_SAVING 宏定义开启后(Peripheral 例子),整个系统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是这些任务(LCD,UART,广播,主从的连接,数据发送)都不能工作,只能等待唤醒后才能工作吗?
2、开启POWER_SAVING 就等于 睡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我的理解是整个系统的低功耗,低功耗的mcu只是其中一环

需要@下版主,不然看不到了;P

1、POWER_SAVING 宏定义开启后(Peripheral 例子),整个系统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是这些任务(LCD,UART,广播,主从的连接,数据发送)都不能工作,只能等待唤醒后才能工作吗?
2、开启POWER_SAVING 就等于 睡眠吗?

网友C:
应该是一种工作模式,感觉BLE连接中继的话,搞室内定位还是有一些局限性。TI公司方便放料室内定位的算法让我们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处于低功耗的系统,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关闭了哪些功能呢? IO引脚全部关闭了吗? ...

请查询手册,都有说明的。
io默认不是关闭的

网友D:
BLE现在已经是低功耗的代名词了。不知道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比如 BLE 5.0
是不是都不用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