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单片机串口2进不去中断

楼主(2015-08-04):
STC12C5A单片机串口2进不去中断,串口1正常通信!
void halUart2Init( void )
{
        S2CON = 0x50;        //MODE = 1;  REN = 1;
        BRT =0x70;           //Auto reload rate;2400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AUXR |= 0x14;        //1T             BRTR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2SMOD=0
        IPH2 = 0x01;
        IP2 = 0x01;                         //串口2为最高优先级

        AUXR1 &= 0x10;        //RXD->P42;TXD->P4.3

        halUart2ClearBuf();

        IE2 = 0x01;                  //ES2=1   Enable UART2
        EA=1;
}
void HalUartIsr2(void) interrupt 8 using 1
{
        if(S2CON&S2RI)
        {
//            fafa(12);
                HAL_LED_ON();
                delay(10);
                S2CON &= ~S2RI;//Clear receive Flag;
                gTimeCnt.time11msCnt = 0;
                gUart2RxData.recData = TRUE;

                gUart2RxData.buf[gUart2RxData.index++] = S2BUF;
                //halUart2SendOneData(12);
}

网友A:
寄存器的配置正确吗?

楼主(2015-09-11):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配置正确吗?

已经解决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新手
请问是是没问题呢,我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