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隔离驱动

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存在哪个输入哪个输出的,220V交流通过这“开关”接负载。你把它当成一个开关元件就可以了。当然,从正常思维角度考虑,一般是火线通过开关接负载再到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存在哪个输入哪个输出的,220V交流通过这“开关”接负载。你把它当成一个开关元件就可以了。当然,从 ...

不是吧,可控硅不是有T1跟T2吗?G肯定接控制极,但T1跟和T2那个是接输入来的220V再到负载,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可控硅不是有T1跟T2吗?G肯定接控制极,但T1跟和T2那个是接输入来的220V再到负载,是有区别的! ...

没有多大区别,你照图焊接即可,图没有错误。

网友A:
从电路上没有任何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负载没有通过电流时,上面是否会有220V电压而已。
就好比电灯,不亮的时候,手摸是否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上没有任何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负载没有通过电流时,上面是否会有220V电压而已。
就好比电灯,不亮 ...

说明我现在接**好一点?

网友C: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第二阳极…
   触发极只对第二阳极起作用!…

网友D:
两个端点是对称的,无影响,只要其中的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负载即可。

楼主(2015-09-14):
大家好,这种隔离驱动的可控硅,用多大触发电流的可控硅好一点?用10MA的会误触发吗?还有这个R10是为了仿误作吗?